计数器问题

楼主(2008-11-18):
PLC的内部计数器有时在上电时或由“停止”转为“运行”时会计一个数,也不是每次都会这样,性能好一点的PLC会这样吗?

网友A:
不知是何品牌PLC?三菱,西门子都没有发现.或者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B:
是PLC内部计数器还是由PLC输出的计数器?

楼主:
1S的PLC,在线监控时看得到。

网友C:
不可能呀,我常用到1S的PLC,没有出现过你所说的问题,是不是程序造成的呢?
三人行必有我师,虚心向所有的工控人学习、交流。

网友D:
顶顶,PLC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E:
应该不可能啊,我用PLC这么久了,从没发现这种情形,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F:
估计是计数触发的开关不好吧??一般的PLC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G:
没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H:
你用的什么作记数脉冲来 记数的

楼主:
问题找到了,因1S的所有状态继电器是保持型的。我忘写初始复位程序,刚上电时产生了一个脉冲,多谢上面师傅的指点!

网友I:
虽然我不懂,但也学到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