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仿真软件如何应用???

楼主(2008-11-18):
请教大家的就是:我想知道三菱触摸屏仿真软件如何陪合PLC仿真???还是独立的???请高手赐教~~~是不是触摸软件是不是也要装在编程软件目录下??????????望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A:
是的,但是必须先打开PLC的仿真在开触摸屏的

网友B:
需要安装PLC的编程软件和仿真软件。还需要安装GOT的编程软件和仿真软件。注意软件语言版本的对应。
直接打开GOT的仿真软件就可以了,GOT仿真软件会自动启动PLC的仿真软件的。
下载积分:+3(ldxhyqg)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

网友C:
谢谢 学习了
加垒电气

网友D:
2楼说的很正确

网友E(2009-02-19):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F(2009-04-18):
我打开PLC仿真软件时,PLC编程软件就关闭了,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