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M 搭配 三菱 B-type 馬達疑問....

楼主(2008-11-18):
請各位前輩, 參照一下附檔
我把座標系統 改成 ABS , 也有裝上電池
但是PLC Reset 之後 , QD75M Axis 1 都會檢知有異常 "1201"
是我的設定有誤麼 ??
還是有設定的標準流程 , 是我設定錯誤 , 煩請 前輩指導...

网友A:
是不是该重新OPR?

网友B(2009-02-07):
不是该重新OPR

网友C:
这个错误是要执行OPR才能消除的。我昨天做QD75MH的也遇到了,回一次原点就好了。回原点有可能会报一个203错误,不过不用管它,直接把它复位掉就好。

网友D:
呵呵,不错,我以前也遇到过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