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程序怎么在笔记本上安装却用不了

楼主(2008-11-18):
我下载了一个三菱GX8的程序,在台机上安装了很好用,在笔记本上装了好几次,都会出现COM ERROR<COM 15010801>有谁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COM错误?难道这个软件安装的时候还会检测COM口?

网友B:
安装的时候不会检测COM口的,估计你的笔记本系统是GHOST精简版的。如果用在工控方面,最好使用纯净安装版的操作系统。
因为我就用着三菱的GX软件,我的笔记本就没有COM口。

网友C:
重装系统就可以了,我以前了碰到这种情况,重装系统就可以用了!

楼主:
但是系统安装西门子和欧姆龙的都可以用的啊

网友D:
看看你的笔记本是不是工用的,不是的话就没有串口。但是现在也有USB接口的程序稍写线,但是串口的和USB的协议不一样。所以会出错。改成USB的稍写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