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9):
小弟使用西门子200的PLC不长时间,现在遇到一个棘手问题,现在要用PID控制温度120°C左右,用EM231模块,不知道下手,不知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二,在此不胜感激。

网友A:
这是一个温度控制程序!
PID调节的!
附件: 温度控制.rar (10 K) 下载次数:2593
  • 下载积分:+1(湛蓝回忆)
  • 下载积分:+1(wzhao06)

网友B:
    系统手册不是也有指导的吗?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多多挣钱  好搞对象

网友C:
    這是我好想學到的東東,可惜沒人講啊

网友D(2008-12-22):
    这是一个温度控制程序!
    PID调节的!

网友E(2009-04-01):
    首先你要知道你所用的温度传感器的温度上下限是多少,通过工程量转换公式算出120摄氏度对应的工程量是多少,算出的数,电压型的应该是在0~32767之间,电流型的6400~32000之间吧,好久不用也记不清了,之后用 200的指令向导生成一个PID子程序,再在程序中调用它,它有三个端,输入一个连接传感器算出的值,输入另一端连接120度算出的值,输出就找个寄存器存起来就行,之后把寄存器中的内容直接写到EM231模块对应的模拟量输出口就可以了。不知道我说得你听懂没?楼上有人给你发程序了,你照那个做就行,我只是说下步骤,可能有错的地方,嘿嘿!毕竟我也是在学习中

楼主(2009-05-08):
    多谢各位大侠,小弟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