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库怎么打不开

楼主(2008-11-19):
step7软件装好之后,编辑器中的库怎么打不开啊?
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啊.

网友A:
你是不是指像MODBUS RTU 那种库呀,有些最新版的带了就能打开,要是没带,就重新装一个,在S7的官网有下载

网友B:
我也与到这种问题,我在网上看到过解决法,但现怎么也找不到了,大家一起努力

网友C:
你可能装了精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