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电机发热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11-19):
各位大侠,我这有台三相异步电机发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机械是好的 负载不大的 有没有可能是电机的问题或是接线的问题 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造成电动机过热的内部原因主要有三相定子绕组的短路、断路;三相定子绕组接错;轴承及定子与转子铁芯相摩擦;电动机通风散热不良。
造成电动机过热的外部原因有:电源电压过高或过低、缺相起动或缺相运行。
另外全压起动的电动机的频繁起动或较多的正反转操作、三相定子绕组的电压或电流严重不平衡、转子断路(绕组)或断条等都会引起电动机的过热现象的发生。
楼主可根据具体情况查明原因加以解决。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B:
同样楼上的观点!!!

网友C:
只是发热,而电机可以正常工作,应该是散热方式不好,或者时接线方式不对,将星形接法换成三角形接法看看

网友D:
绕组的阻值 电压是否平衡

网友E:
楼上说的有道理

楼主:
谢谢兄弟 们了

网友F:
1楼的朋友分析得好啊

网友G:
看是不是受潮了

网友H:
发热是正常的,问题是温升超标没有。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电机铁蕊老化了,磁阻变大,造成电流也变大,所以温升会很高。

网友I:
1楼都说了

网友J: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K:
电机的绝缘有问题?

网友L:
有点发热我认为不用管它!1楼的很具体.

网友M:
测下电流有多大 看与实际正常运行是电流是否相差很大

网友N:
除星星雨兄说的外,看三相绕组阻值是否相差太多.
另外想问楼主是否用变频器控制的?如果是V/F控制在底频率运行的话也有此情况发生
只要改为矢量磁通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O:
1电压是否平衡 2三相电阻是否正常 3是否机械故障(轴城) 4转子是否断条 5启动是否频繁

网友P(2008-12-24):
如果你是水泵的话 还有可能是选型有问题啊 特别是流量超大 导致电机电流过大而热保护

网友Q:
是不是维修过的电动机?装错了转子,
上次我们厂有一台电机有点擦定子,那个傻瓜主任让车工把转子车一刀,结果装上去后气隙过大,很快就烧掉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R:
1楼的朋友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S:
路过,接触比较少,学习学习

网友T:
多数是轴承失油所至!

网友R:
引用 网友U:
顶1楼!

网友V:
看看是否在额定的转速,因为有些电机是用变频调速的,所以,只运转在低速状态所以它的风量达不到它的冷却要求而做成,另外,看下它电流是否超过它的额定电流,如果超过它的额定电流,则有可能头尾接错或者电压不平均......!

网友W:
统一体大会吧仍然台有

网友X:
1楼的说的全面

网友Y:
测动态电压,有可能电源故障压降太大

网友Z(2009-03-09):
看看是不是 扫鎕

网友AA:
分析的很好

网友AA:
真能学到不少东东

网友A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