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9):
我有29个输入,18个输出,用FX2N系列哪个款?具体型号是多少?哪个高手知道了说一下,急等着用.

网友A:
选用FX2N-64MR的

网友B:
引用楼主3304756于2008-11-19 22:13发表的 选择型号请教FX2N :
我有29个输入,18个输出,用FX2N系列哪个款?具体型号是多少?哪个高手知道了说一下,急等着用.

按I/O点数用FX-2N64,但还要选择PLC的输出类型,R/T??
还要选择PLC的电源类型,交流/直流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C:
还可以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可以吧

怎麼老是回覆這幾個字了?

网友E:
要不要输出脉冲的,要的话就要晶体管的了,还要看反应速度了呵呵,你的要不要高速处理的,要的也要晶体的了!不然就继电器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我用继电器的吧,用交流供电,说说64RM具体型号,我查找相关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