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师们,关于FX2N-32MT型的PLC

楼主(2008-11-20):
各位大师们,请教一下FX2N-32MT型PLC的输出口Y1,Y2搞坏了,已经自动闭合了,就算没打到"RUN"程序也连接上了!可以换个继电器么??

楼主:
不带电的情况下用表测了一下,电阻是1K和5K

网友A:
老大,是晶体管输出的啊,换什么继电器啊,

网友B:
可以换输出晶体管呀

网友C:
是不是输出电源极性接反了,接反了也会这样

网友D:
小心拆开更换同型号晶体管

楼主:
谢谢,俺是菜鸟啊,没注意到细节,谢谢大师们啊!!!!!!

网友E:
同意8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