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0):
小弟刚学习PLC,两台三菱FX2N与FX2N plc 485 相互,但是没有搞明白那些辅助继电器和数据寄存器D是相互通信的。请高手赐教。

网友A:
主站通信继电器是 M800--M899 100个  从站是 M900--M999 100个
        寄存器是 D490--D499 10个          D500--D509  10个

也就是说主站的继电器M800-M899、D490-D499和从站的M800-M899、D490-D499是相通的。主站是什么状态从站也是什么状态。相反从站与主站也是一样。
比如:从主站控制从站Y0 ON写入LD M8000 OUT M800     从站LD M800 OUT Y0
             从主站改变从站的数值               LD M8000 MOV K1 D490    从站 LD M8000 OUT C0 D490

我已经将三菱FX系列两个PLC的并行链接的视频文件发在资料互助论坛里,需要的话自已去载
  •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楼主:
    非常感谢指教,我再理解一下,谢谢。

网友B:
    不太明白,三菱的485是四线的,好像不太好用,其它都是两线的

    售后维修!超声波清洗机/电镀设备/自动贴膜机的程序设计、售后维修等等。电话:13537593836   QQ:603753283

网友C:
    下本手册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