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碰到灵异事件,请求大家的帮助,感激

楼主(2008-11-20):
大家好,最近碰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西门子s7-200 226的PLC程序,上载时监视正常,但是不对程序进行任何修改的情况下,直接在下载,监视时确出错,实际上设备运行时也是出错的,所以请教大家这怎么回事, 快被这个搞疯了,难道是灵异事件???
设置图如下
见附件图片 设置
灵异的图片如下
上载时监视一切正常,此时设备运行也是正常的。
见附件的图片 上载时
下载后,再监视,确出错,实际上设备运行也有异常。
见附件的图片 下载后
请高人指点迷津,感激。

楼主:
程序只能用 IEC 1131-3 模式打开, 一般程序都是西门子的 所以我对这个模式不了解 搞不明白是哪里出错了。
程序怎么会上载下来 再下载回过去就出错呢??

楼主:
源程序再这里 需要用IEC 1131-3模式打开

网友A:
静电干扰吧!!

楼主:
不可能是干扰的问题, 因为现在是在办公室里搞了, 不知道会不会是程序模式等之类的问题, 实在是搞不明白,
5555. 郁闷呀

楼主:
最怪的是第二张图片,那个mul乘法怎么算出来的呀,太怪异了?
郁闷啊

楼主:
找到问题点了 是因为那个数据是小数点型的 , 也就是西门子模式中的 mul_r 命令, 应该是数据模式转换中没有转过来,或别的什么导致的, 应该如何设定或修改呢??、
请教高人 谢谢

楼主:
iec-1131 模式中的数据转换是如何实现的呢?????
头痛死了 高人指点下 哪里有相关资料呢?

网友B:
好怕怕哟!

网友B:
简单,两字,中毒!

网友B:
把内存换了吧,或干脆把PLC换了,得了

楼主:
晕,楼上兄弟……
这是iec模式下须要设置数据格式,但是这个格式可以在哪里设定,可以直接上载过来,没找到,郁闷

网友C:
1.完全上传,包括程序、数据块和系统快等(上传的时候可以勾选)
2.上传的文件编译一下。
3.如果编译通过,再下载尝试。
下载积分:+2(uiuiop) 热心助人!

网友D:
看看 间接寻址 用的是不是有问题
99%是程序编的有问题

网友E:
诚心诚意

网友F:
学习,我觉得数据类型用的有问题
学习是快乐的一件事!朋友是一生福!

网友G:
我是看到在出错处的数据格式和之前的数据不一样,是不是就这个问题造成?

网友H(2009-02-13):
昏啊,数据类型要进行转换

网友I:
很怪异,在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