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0):
    我公司使用Q64AD模块进行温度、电机转速及电流的传输,但最近不知什么原因找成内部存储的数据丢失,后来重新输入后才能正常使用。哪位知道帮判断一下,是否模块本身的问题?

网友A:
重新输入后才能正常使用  :应该硬件没有问题吧,以前断电数据丢失么?我觉得是不是plc程序问题或内部电池有问题了。你提问也不清楚,(是以前正常使用,现在丢失数据。还是本来就丢失你不注意。是掉电丢失还是正上使用受干扰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