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螺纹钢生产线的PLC程序。带注解。

楼主(2008-11-20):
三菱FX2N 螺纹钢生产线的PLC程序。带注解。大家一起学习吧,如果注解写得不好,请回复我。
下载积分:+1(颜军abcd) 感谢分享!支持支持。
下载积分:+3(wxh0734)

网友A:
有没有相应HMI(触摸屏)的程序,现在配PLC的设备都有HMI。

网友B:
师兄你的打不开啊

网友C:
谢谢啊
欧姆龙、三菱、西门子PLC编程;单片机项目承接(C51 、AVR)

网友D(2009-10-05):
我现在都是用西门子的T400工艺模板,6RA70或6SE70上可以设置H参数输入,而且一般的飞剪传动都连入系统网络中,在总的HMI内可以建立以飞剪的参数即可。成本就是T400,设备紧凑,可靠,免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