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人机界面GT Designer2编程软件不能保存问题

楼主(2008-11-20):
请教各位大哥一个问题,我现在用三菱GT Designer2 Version 2.19V板本的软件,在使用过程中不能保存,提示:不能保存工程.发前的程式保存了打不开:显示不能读文件

网友A:
可能是你的软件问题或者是版本问题,在本论坛有2.33中文版本的,你可以更新一下看看。

楼主:
不是,我现在装了2.33的还是一样的

楼主:
我发前也用过,都可以用的,就是现在才不行.

网友B:
请问楼主是用电脑通讯的吗?是不是和电脑有关呀。
本人在是用欧姆龙编程软件对PLC编程很正常的。
只有一次电脑安装一个软件后就无法正常通讯了。后来将电脑重做系统后好的。

网友C(2009-03-21):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了,请指教啊

网友C:
而且我还换了两台电脑都是那个样子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D:
重装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