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请教如何实现发泡多枪注料时声音报警输出的方法?------请高手解答,非常感谢!!!

楼主(2008-11-20):
我公司有一台发泡机设备,在多枪注料的时候为防止操作人员误操作想设备能够实现如下的功能:在注射不同产品的不同量的时候,可以同时有类似喇叭一样的设备用人声报警表示这是哪一种型号产品的第几枪。请问,这个功能如何来实现,需要添置什么样的设备或零部件。非常感谢高手的解答 (我目前用的是三菱FX2N-128MR的PLC和台达的触摸屏)

楼主:
难道没有人会吗?呜呜呜

网友A:
"用人声报警表示这是哪一种型号产品的第几枪",这牵涉到语音合成技术,对于我来讲,太难了,不现实,如有必要,就得请专业人士或公司进行开发设计.............

楼主:
看来真是没人会了 哎。。。。。。

网友B:
像这样的问题不要问,只有自己去做,

网友C:
不是有专用的语音报警器嘛,可以录人声的.我记得有一种报警器可以录3种声音,给三组信号可以提示3组不同的声音

网友D:
找人開發一個單片機啦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E:
自动注料无需人员操作

网友F:
就用语音报警器吧,类似公共汽车报站的那种

网友G(2009-02-19):
值得一做

网友H:
好象有的触摸屏可以有音乐提示!可以录音成你需要的提示!
重庆自动化设计18716380185 群:328649838
请教如何实现发泡多枪注料时声音报警输出的方法?------请高手解答,非常感谢!!!
http://ymmfa.com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好象有的触摸屏可以有音乐提示!可以录音成你需要的提示!
用PROFACE人机做成视频都没问题。

网友J:
这个很简单你到电子市场看一下,那里有可录电子集成电路。可以先录制比如1 2 3 4 5 6
然后会有选择开关 就是将你路的声音有选择的播放。你可以用PLC输出来控制发音个数

网友K:
用可录音电喇叭,程序改动一下,就能实现

网友L:
为什么不是自动判断注料的代码呢?这样不会错的啊,手动加语音判断其实已经偏离了本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