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0):
我公司有一台设备它是由触摸屏和三菱PLC变频器控制的,我刚学这东西不知道在触摸屏中怎么对变频马达进行当前速度调整和和显示当前速度。它没有安装编码器和其它东西来测速,用了一个通信模块。

网友A:
触摸屏  PLC   变频器  三者通讯实现的。
触摸屏作为对变频器启动。停止。频率写入。频率读取作用。
PLC作接收触摸屛数据及对变频器进行数据发送和接收等工作。
变频器是接收PLC的数据并反馈数据数据给PLC及触摸屏。
多看看编程手册及视频教程。本站很多的。

网友B:
用个485BD就可以了!把变频器参数写对了。去下本书看看吧,很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  PLC   变频器  三者通讯实现的。
触摸屏作为对变频器启动。停止。频率写入。频率读取作用。
PLC作接收触摸屛数据及对变频器进行数据发送和接收等工作。
变频器是接收PLC的数据并反馈数据数据给PLC及触摸屏。
多看看编程手册及视频教程。本站很多的。

网友D:
慢慢来我也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E(2009-01-10):
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F:
俺也学学

GOOD  LUCK

网友G:
FX3U + FX3U-485BD + A700系列变频
可使用RS-485四线式半双工的方式来通讯连结
硬体相关规范可参考
FX3U通讯手册,E部份(变频器通讯)中
第4.2.3章(E-17) & 4.3章(E-18)
FX3U的Parameter可照附件图档部份设定
FX3U-Parameter
A700变频器部份可设定下列参数
参数 值
Pr.331 1
Pr.332 96
Pr.333 10
Pr.334 2
Pr.337 9999
Pr.341 1
Pr.79 0
Pr.340 12
Pr.336 9999
Pr.549 0
Pr.335 9999
其余有兴趣的部份可以在参考看看其他指令的部份
不会很难
只不过要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变频器专用的通讯指令
加油!

楼主(2009-02-21):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现在已经会点了,再加把劲学习学习就差不多了

网友H:
如果各位老师们能把下载相关的书和视频教程的网址贴上来就非常好了,谢谢

网友I:
有知哪里有这方面的书!
易志刚

网友J:
看三菱的通讯手册呀,上面有例子讲的.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