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三菱伺服MR J2用QD75怎么控制啊

楼主(2008-11-20):
帮帮忙,我想学但一直都不明白,只知道是通过from to两个指令来传信息,能说再具体吗,

网友A:
努力吧 我也想学学

网友B(2009-04-09):
你可以参考QD75的使用手册来啊,那里面有实际的例子,刚做过一个项目是用在淬火机床上面的,

网友C:
参照手册来做,编程其实并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