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0):
我外部接的是 急停的常闭触点,为什么在PLC的梯形图中要用常开?
书本上都是外部接常开出点,梯形图中用常闭。
这个问题困扰了好久,就是不能理解,请高手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我也是对此有点疑惑,望高手解决啊

网友B:
在PLC的存储器中,设置了一片区域用来存放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的状态,它们分别是输入映像寄存器和输出映像寄存器。在输入处理阶段,PLC把所有外部输入电路的接通/断开状态读入输入输入映像寄存器。
外部输入电路接通时,对应的输入映像寄存器为1状态,梯形图中对应的输入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接通,常闭触点断开。外部输入电路断开时则相反。
当你外部接的是 急停的常闭触点时,PLC对应的输入映像寄存器为1状态,梯形图中常开触点是接通的
  • 下载积分:+1(zhongxl) 鼓励一下!

网友C:
    紧急停止按钮是设备运行时有异常状况需要立即停止其运行的一个按钮装置,所以采用常闭触电与PLC形成回路即当电路中这个回路因设备故障电路开路或因电线老化等原因断路即设备不能正常运转,以保证人员安全.
    按钮外部采用了常闭触点即将对应输入X端子置1,如果PLC用常闭的话此时得电应该就开路了.即不够成回路.
    以上个人理解,如有错误烦请指正.
  • 下载积分:+1(zhongxl) 鼓励一下!

网友D:
    外部是常闭,那么该点输入是常ON,内部程序选常开,那么PLC上电后该点是常ON的才能保证所控制的按要求动作,当按下急停按钮,由ON——OFF,内部触点才由ON——OFF,才能断开控制回路

网友E:
    如果该常闭点在程序里用得很多的话,又怕程序写错,可以考虑在程序开头拿一个M来过渡
    例如:LDI X0
             OUT M0

网友F:
    引用3楼

    “在PLC的存储器中,设置了一片区域用来存放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的状态,它们分别是输入映像寄存器和输出映像寄存器。在输入处理阶段,PLC把所有外部输入电路的接通/断开状态读入输入输入映像寄存器。
    外部输入电路接通时,对应的输入映像寄存器为1状态,梯形图中对应的输入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接通,常闭触点断开。外部输入电路断开时则相反。”
    引用4楼
    “紧急停止按钮是设备运行时有异常状况需要立即停止其运行的一个按钮装置,所以采用常闭触电与PLC形成回路即当电路中这个回路因设备故障电路开路或因电线老化等原因断路即设备不能正常运转,以保证人员安全.
    按钮外部采用了常闭触点即将对应输入X端子置1,如果PLC用常闭的话此时得电应该就开路了.即不够成回路.
    紧急停止按钮是设备运行时有异常状况需要立即停止其运行的一个按钮装置,所以采用常闭触电与PLC形成回路即当电路中这个回路因设备故障电路开路或因电线老化等原因断路即设备不能正常运转,以保证人员安全.

    3楼解释的完全对;补充一点  请你看一下PLC输入口的电路原理,PLC并不认你外部接的是常开还是常闭,对应输入口当形成回路且有电流时,输入镜像寄存器就置1  ,梯形图中对应的输入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接通,常闭触点断开。外部输入电路断开时则相反。

    4楼解释的也很重要 不光是急停按钮,其他停止按钮  行程极限限位开关等一般都应接常闭 这样的设计是本安(本身安全)的基本要求
    应该给3、4楼加分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G:
    别看他们说的!一堆废话!越看越二胡!哥跟你说:程序的触点不一定和外部的一样!是根据需要设定的!说白了!就是程序内的触点你想怎样设定都行,和外部没关系!(不过编程也是有规则的,等你学会了一定要守规矩啊!)

网友H:
    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
    说白了,内部X点相当于外部急停开关的输出,
    急停开关接常闭,X得电动作,
    所以梯形图要用常开X点。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I:
    只是习惯上的用法!也可以改成其他方式啊!

网友J:
静下心来想一想,你会明白的

网友K:
关键要看你程序是怎么编的!外部的急停开关安全考虑当然最好接常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