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0):
                                                我以前安装的是V7软件,在控制面板卸载V7软件后,安装V8软件老是显示共通部件初始化失败?重装了几次都不行,不知是何原因?还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註冊表中的項目也該清清

楼主:
        不知道怎么清除注册表?

网友B:
到我发的解决方法贴去看看

网友B:
到我发的解决方法贴去看看
描述:三菱PLC软件
附件: 三菱软件升级安装方法.txt (1 K) 下载次数: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