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仿真与plc仿真问题

楼主(2008-11-21):
描述:如图
为什么我的三菱plc仿真软件Gx developer7 不能与触摸屏仿真Gt simulator2通信啊,单独使用可以仿真,但两个连起来就提示让检查通信线路。而且有时候仿真不成功,用plc单独仿真还会提示不能读取内存之类的。
那位高手指点一下,我是不是哪个地方设置错误拉,还是我的软件不行。
如图:

楼主:
热心的高手们 指点一下拉 谢谢

网友A:
Gt simulator2仿真要先设置和CPU通讯,还是用GX Simulator通讯。如果用GX Simulator通讯还要选取plc类型。

网友B:
打开文件前要设定是GX Simulator仿真,还是触摸屏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