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1):
楼主的资料质量高,效率高.  本人感谢

但也说几句

既然无私奉献这个视频和伺服视频 加解压密码做什? 楼主请解释一下
否则我们将怀疑。。。。或爆粗口了。这不是调大家的胃口吗?

是要钱吗?。。。。就明说

做人要厚道!

学学《三菱FX系列PLC视频(80余集)》的版主jake2008y  81集更新了三次 那才叫无私奉献

其实有视频更好,没视频,只要有手册加上本网站的例程也够了

网友A:
不好意思,只要少数加密了,大部分下载了就能学习,解压密码我会告诉大家的。加密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少数人用于其它用途,而不是用于学习(如商业或剽窃等)如你在<资料互助>发表的《可编程序设计范例大全》等 ,jake2008y早就在<上传一批可编程PLC和变频器图书(共21本),供大家下载学习参考(推荐)>(3楼)发表过了,你也可以说是你是从其它网站下载的,但也是重复发表,<资料互助>明确规定禁止重复发表相同的内容和下载资源;我不是说你一个人,网站上已有好多这种情况。我只是举个例子,请勿介意,希望工控人家园更加纯洁。

网友B:
支持glpptym ,下载教程的目的是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编程水平和能力,不是做其它什么的。
欧姆龙、三菱、西门子PLC编程;单片机项目承接(C51 、AVR)

网友C:
现在伺服视频中的第3讲不能下栽能否帮忙查查

楼主:
回复三楼的
我的帖子可能言重了,表示歉意。
另外建议版主 发上的资料能否审查一下再沾到网站上任何人不可能浏览网站上的全部贴子,省得网上已经有了,别人再重发 浪费发帖人的精力,也浪费网站的资源。

楼主:
随然我说了你但还是希望你发给我 《三菱PLC通信技术视频教材   伺服电机视频教材》相关的解压密码!谢谢

网友D:
用于其它用途,而不是用于学习(如商业或剽窃等.到处都有,谁还用商业或剽窃,www.gongkongTV.com上都有,你上了密码,又有何意图,心中是有鬼.这能用于学习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于其它用途,而不是用于学习(如商业或剽窃等.到处都有,谁还用商业或剽窃,www.gongkongTV.com上都有,你上了密码,又有何意图,心中是有鬼.这能用于学习吗?

www.gongkongTV.com只有极少的一部分,楼主能补全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支持glpptym ,下载教程的目的是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编程水平和能力,不是做其它什么的。

嗯,俺也支持glpptym ,能把清晰的教程放上来已经很不错了。有自已的想法也能理解。

网友G:
大家不要再争了,如果有这么多时间来争的话,还不如多学习学习呢1
还是建议楼主把解压密码告知大家!多谢多谢!

网友H:
建议楼主把解压密码告知大家

网友I:
坚决支持glpptym
    建议下楼主和七楼的朋友,有些言重了

网友J:
谢谢你奉献,请把密码告知QQ598935739

网友K:
楼主:我是个工控人,要密码是为了得到参考资料,以便更好的丰富自己的知识面。不知能否给我一份密码?我的email:xiaoyu196501@163.com.谢谢!

网友L:
有三菱PLC通信技术视频教材 伺服电机视频教材相关的解压密码!谢谢

网友M:
你们都误会了楼主,他已经将密码传上了呀,678我已解压了呀

网友N:
说的是不错啊,不一定每个人的品德都一样的

网友N:
你好楼主,我明白你的用意,能把通信的密码发给我吗
zao_ji@163.com

网友O:
谢谢那些为这个网站做贡献的人,你们是我们这些工控新人的福音
不过我恳请glpptym 把"伺服电机视频教程"的第6、7、8讲的密码发给小弟
zhoubo9112002@163.com

网友P:
谢谢那些为这个网站做贡献的人,你们是我们这些工控新人的福音
不过我恳请glpptym 把"通信视频教程"的的密码发给小弟
QQ:26573115

网友Q:
我本人感谢楼主!必竟你也发了几百大洋,你愿给就给,你给了我们很高兴也会给你加分的!你不给我们也没意见的这东东你就有???????

网友R:
28日2:00下载的伺服视频教程,请楼主奉献密码.谢谢
mou1688@sina.com

网友S:
楼主已不错了,他对我们 的要求还是很快就回信息了,虽然我还有两个文件给了密码还是不能解压,但我还是要感谢楼主.是好人呀

网友T(2009-03-16):
既然都上传了还要加密???哎!没有工控人的良好品德呀

网友U:
引用 网友M:
你们都误会了楼主,他已经将密码传上了呀,678我已解压了呀

没用啊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网友U: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只要少数加密了,大部分下载了就能学习,解压密码我会告诉大家的。加密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少数人用于其它用途,而不是用于学习(如商业或剽窃等)如你在<资料互助>发表的《可编程序设计范例大全》等 ,jake2008y早就在<上传一批可编程PLC和变频器图书(共21本),供大家下载学习参考(推荐)>(3楼)发表过了,你也可以说是你是从其它网站下载的,但也是重复发表,<资料互助>明确规定禁止重复发表相同的内容和下载资源;我不是说你一个人,网站上已有好多这种情况。我只是举个例子,请勿介意,希望工控人家园更加纯洁。

好能不能把三菱通信的解压密码给我呢?期待中....QQ:290527355       290527355@qq.com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网友U:
兄弟,期待中....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网友V:
三菱PLC通信技术视频教材   伺服电机视频教材

网友V(2009-04-24):
伺服电机视频教材

网友W:
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X:
一、            常断标志是什么意思?什么情况下可以用常断标志,常断标志位在什么时候接通呢?
1.P_OFF位(常开)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导体的,一般用于处理不允许置ON的情况
例如,CNT指令,如果客户不允许在任何情况复位,那么在RESET端传常开的P_OFF

2.另外,实际常闭的P_OFF就等于常开的P_ON
二、请问CP1H的PID运算能不能控制同一个电机的正反转(开关量控制),或者用其它指令可以实现?
PID运算后的输出量是个连续的量,哪怕是开关量输出的PID控制,输出的也是占空比,这样是无法直接实现正反转的,您需要再用比较功能来实现正反转,例如,芇ID输出量大于50%时,让电机正传,反之则反转
三、我考虑的是用PID指令接收4-20mA信号,但是因为PID需要设定目标值,而我仅需要设定一个目标范围,4-20mA对应该设定目标范围,PID指令将运算结果输出给对应的继电器,但是不知道PID指令的输出是如何变化的,所以觉得很头疼;我看了关于PTO指令,但它只能输出给一个继电器,而我需要几个继电器同时接收脉冲信号。
你可以把这个目标范围经过处理后变成一个点给设定值。PID输出当然是根据比例积分微分运算后给出的,进行的是一个自动的控制,所以没有固定值,如果你需要固定的输入对应固定的输入的话,直接用定标做就可以,没有必要用PID。TPO指令给一个输出,而一个输出只要功率够可以连多个继电器,但问题就是你说的同一个信号控制的多个继电器,怎么可能有些是高电平有些是低电平,他们的电平肯定是一致的。如果要不一致,就再用其他的PLC输出点串到各自回路里分别控制,但关键是什么时候需要哪个继电器ON,什么时候需要哪个继电器OFF,这个逻辑一定要事先自己清楚并写到PLC程序里。
四、请问PID运算的输出是否可以正反转控制?如果可以用什么指令?
一条PID指令只能是正转控制或者反转控制,不能正反转同时控制,像你这种情况用两条PID指令就可以了
五、该控制方式用于工业热处理炉窑,其主要工作原理为:输入4-20mA信号,4-11mA为一个处理区间(冷却动作),11-13mA为死区(不需要动作),13-20mA为另一个处理区间(加热动作)。当处于加热区间时,13-20mA对应0-100%输出,但此0-100%输出需转换为周期10s的脉冲输出,假设需要4个继电器输出点,随着输入信号的大小,4个继电器需要不同方式工作,信号大时4个都工作,信号比较小时,要求每个继电器间歇式轮换工作;对于冷却区间,则输入信号与输出成反比。不知道使用CP1H该如何编程,谢谢

信号大时4个都工作,信号小时每个继电器间歇式轮换工作,什么时候算信号大,什么时候算信号小?间歇轮换工作具体是以多少时间为间隔轮换的?冷却区间的反比具体是如何比的?加热用正比,冷却用反比,那么就是说不需要用PID控制?冷却的时候是不是用的其他控制设备,输出需要转换成脉冲吗
六、小数和浮点的储存 在OMRON的PLC中小数如何储存在DM区中,如十进至的17.625存入DM区中,它是如何存的,小数是如何化为2进制的。
2 浮点数和小数是一个概念吗?
3 我如果用小数进行运算,是否必须用浮点运算指令,还是把小数转为浮点数在进行运算,如何转化呢?
1.是按照浮点数的格式存在连续的两个通道里,也就是用32位的2进制表示一个浮点数,两个通道一共32位(0-31),最高位表示符号,23-30位表示指数,0-22位是尾数。
2.在OMRON的PLC里按照以上格式使用的数据就是浮点数,因为浮点数包含小数部分,所以如果要用到比较复杂的精确的小数计算的,基本都用浮点数
3.复杂的都用浮点数,如果简单的只需要一位或两位小数的,可以考虑把整数放大10倍或100倍计算,结果也能保留小数,但数据本身还是16进制或BCD码的,只是你自己知道最后的一位或两位是小数。这种方法的前提是数据计算时位数要够。
七、程序中间有一条TXD指令,假设发送数据时间为50ms,PLC执行TXD指令应该是小于50ms的吧,请问是等我的数据发送完成之后再执行TXD以后的的指令吗?也就是说50ms以后
TXD的执行是外设服务时间去处理的

实际在程序执行中,TXD的指令执行时间256个字节,例如CP1H只要1.2ms
执行完成后,马上执行下个指令

最后,一个扫描周期的程序执行完成,到达外设服务时间后才发送数据
这个时间就比前面指令执行时间要长,具体要看字节数,一般十几或是几十ms,如果一个扫描周期的外设发送不完,那么下个扫描周期的外设服务时间继续发送
八、1、在CP1H中设定模拟量的量程有6000和12000之分,这个是怎么确定的?
2、在PID运算中,我如果做了一个PIDA的指令,是每次在启动PID时要调整一下,还是第一次调整后(把调整后的参数修改后写入原来的PID里),以后启动时就不要再调整了,以后的动作是一样的
1.6000和12000是分辨率,也就是把输入信号例如4-20ma分成6000份或者12000份。具体设置就是在软件的设置里的内建ADDA这一栏的最上面选择6000或12000,然后下载下去断电上电就可以了
2.如果系统不经常发生变化,就不需要每次都整定了,直接启动PID控制就可以了
九、脉冲设定用4位8421码来设定,输出用PLS2,PLC读入的是16进制的,
如何转换成10进制,即如果设定是1234个脉冲,则PLS2输出也是
1234个脉冲,而不是4660个脉冲。
PLS2脉冲输出指令,设定的脉冲数、加减速率、目标频率等都是16进制的。
是把PLC读取到的16进制数做为PLS2指令设定的脉冲数吗?
如果输入的“1234”是16进制数,直接把该16进制数做为PLS2

网友Y:
在哪里下啊

网友Z:
说得好,非常感谢

网友V:
有三菱PLC通信技术视频教材 伺服电机视频教材

网友AA:
东西在那里呢??????

网友AB:
找不到啊

网友AC:
本人感谢您

网友AC:
请问怎么下载呀!想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AD:
没有看下载链啊,是不是删了,

网友AE(2009-06-06):
怎么看不到

网友AF:
我也来学一下

网友AG:
是删了
看不到了

网友AH(2009-09-20):
我怎么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