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台FX3U PLC 进行485通信,他们的通信辅助地址是什么,数据寄存器是多少

楼主(2008-11-21):
两台FX3U PLC 进行485通信,他们的通信辅助地址好像是M1300,数据寄存器是多少是D3000,还是D2,搞不明白,请大侠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
只知道1S 1N 2N的,
还就没注意3U的。这个通信手册里应该有的,自已看一下呗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