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不解,是不是节能了50%??

楼主(2008-11-21):
原5.5KW的水泵是直接控制运行,水压压力为0.8MPa。
实际水压压力只要0.55MPa就可,改成变频器控制,查看面板的参数发现运行在44HZ时电流显示为5.98A,功率为2.60KW
不解,是不是节能了50%??还是偶理解错了。

网友A:
不了,5.5KW额定功率吧?实际运行功率不会一直是这么多的吧

楼主:
水泵是5.5KW额定功率, 水压压力恒定在0.55MPa时,电机频率显示为44HZ

网友B:
呵呵! 学习中 没看见过杂

网友C:
就以上的数据肯定不能认为它节能一半啦 哪有这么好

网友C:
你都不知道它工频运行时的有功功力

网友D:
理解没有错误,因为才44HZ,不过需要实际测量.节电是肯定的

网友E:
这样理解可能不准,建议加装电度表与原来对比才知道节能多少!

网友F:
你应该计算一下工频时的有功功率

网友G:
0.8MPa时水泵的电压和电流是多少,0.55MPa时水泵的电压和电流又是多少,把它们的乘积比较一下就知道。

网友H:
在它工频运行的时候可能就达不到满负荷,可能只有3,4个KW

网友I:
肯定节能了
你现在2.2kW的变频才44
不解,是不是节能了50%??
http://ymmfa.com

网友J:
加装电度表与原来对比才知道节能多少

网友K:
肯定节能了。另外提醒楼主注意一下,5.5KW电机是指轴上输出的机械功率,电机在工频下满负荷运行时是大于5.5KW的,从这角度讲节能是大于(1—2.6/5.5)的;但是考虑到变频器的自身消耗的功率不包含在2.6KW里面(也就是说电机和变频器消耗的功率是大于2.6KW的),由此两点可以判断节能是50%左右哟。(变频器自身的消耗功率,不同的品牌,不同的工况下是不一样的)

网友L:
2楼的正解!!!!!!!!!!!!!!

网友M(2008-12-25):
先测量工频运行时的功率。变频器在2次方负载时确实省电。

网友N:
降频后也降压了,电流肯定会小

网友O:
节能是肯定了,但不能从这表面的数据来证明他节省了50%

网友P:
触摸平的数据 是PLC给的 你就要自己去算算了

网友Q:
节能是肯定的,但不会那么明显

网友R:
算功率还有个功率因数问题,可以肯定的 是,不会省电50%的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K:
应该有。1 —(2.6KW+变频器损耗的功率)/ 未用变频器时5.5KW电机实际功率=节电率

网友S:
5.5KW那是水泵的机械输出功率,现在输出的压力大大小于它的额定功率,负载小,所以消耗的功率也不大,电流小这很正常.

网友T(2009-02-08):
引用 网友G:
0.8MPa时水泵的电压和电流是多少,0.55MPa时水泵的电压和电流又是多少,把它们的乘积比较一下就知道。
不解,是不是节能了50%??

网友U(2009-04-20):
额不大见过,着个问题牵扯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