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1):
DMOV       DADD   DSUB   这些指令前面的D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A:
D代表DOUBLE的意思吧,就是传送32BIT.  如DMOV K0 D200,也就是把D200和D201都设置为0

网友B:
32位处理指令,如果其处理的数据是32位的就要加一个D

程序中:因为C251是32位的计数器,想要移到D250,就要选择DMOV

可以参考编程手册
  •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2位处理指令,如果其处理的数据是32位的就要加一个D

    程序中:因为C251是32位的计数器,想要移到D250,就要选择DMOV

    可以参考编程手册

    同意二楼意见

网友D:
    同意二楼的,难道就没看说明书吗

网友E:
    编程手册都有的啊

网友F:
    楼上的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32位处理指令,如果其处理的数据是32位的就要加一个D

    程序中:因为C251是32位的计数器,想要移到D250,就要选择DMOV

    可以参考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