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机时COM口总是提示不正确,怎么办?

楼主(2008-11-21):
我在和PLC联机时COM口总是提示不正确或提示请更改COM口,请问COM口如何更改?请各们朋友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右键"我的电脑"--属性--设备管理器-连接口--下面就会有COM口了.我这是繁体系统,名称可能不同
附件参考

网友B:
PLC软件上的COM口设置与PC机可用COM口不一致,要设置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