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1):
BEIJING_FANUC 0i系列是高品质、高性价比的CNC系统,具有丰富的功能,尤其内部的数据结构布局合理,操作直观,使用及维修都很方便,其功能可通过一些参数的修改来进行选择。下面以实践中遇到的几个例子来说明其应用。
1 TH6350卧式加工中心全闭环→半闭环的修改

  TH6350卧式加工中心使用FANUC-0i A系统,其B轴采用闭环。由于B轴圆光栅出现问题而无法发挥作用,但生产任务又很紧,所以决定暂时采用半闭环结构。步骤如下:

  (1)将参数No.1815#1有关B轴参数OPTx改为“0”;

  (2)修改柔性传动比Feed gear(n/m),该参数可通过如下公式设定:
  n/m=电动机旋转1转时希望的脉冲数/电动机旋转1转时位置反馈的脉冲数
    =参考计数器容量/1 000 000 (最小公约数)
      =15 000/1 000 000
    =3/200
  由于n/m是整数比还可运用估算法进行设定:
  1/100<n/m<1/50
  即 2/200<n/m<4/200
  故 n/m=3/200

  (3)改完后执行B轴回零,用百分表打夹具的基准面适当修改参数No.1850关于B轴的栅格偏移量Grid shift,使回零后夹具的位置能够回到全闭环时的位置。
  这样就完成了全闭环→半闭环的转换。

2 VMC_1000C立式加工中心A轴回零的调整

   VMC_1000C 立式加工中心使用FANUC-0i A系统,其A轴由于长期回转,有时会出现回零不准的现象,关机后再开机回零仍然不准。这种故障可能是由于A轴的减速挡块破损或者松动,需要换或调整挡块,这样回零就不那么准确。可通过调整参数保证回零的准确性。下面介绍一种最快的方法调整该参数。
首先将参数中No.1850 Grid shift关于A轴的参数设定为“0”,将A轴回零,再用手轮摇A轴使转台上移动的刻线和固定的刻线对齐(可通过固定刻线的影射线与移动刻线重合判断是否对齐),看A轴在回零后又转过了多少度两个刻线才对齐,把这个度数乘1000补偿到No.1850关于A轴的参数中即可。

  这种方法还可用在其它轴回零不准的时候。

3 FANUC-0i A关于报警履历的显示

  FANUC-0i A有报警履历功能,该履历记录了机床运行过程中所有的操作,对于故障的分析及维修十分方便。可通过下面的参数设定来启动报警履历功能:

  (1)No.3106#7OHD(0:不显示操作履历画面,1:显示操作履历画面)及No.3106#4OHS(是否对操作履历进行采样,0:采样,1:不采样)。

  (2)No.3112#5OPH(0:操作履历功能有效,1:操作履历功能无效)。

  (3)No.3112,在操作履历上记录时标的间隔。

4 FANUC-0i A关于主轴定向停止位置的调整

  主轴经过拆卸后,执行M19定位指令,其定向位置将发生变化,如果定向停止位置不准将会损坏换刀装置,因此定向停止位置必须精调。FANUC- 0i A提供了方便的参数调节功能。可通过调整参数No.4031和No.4077中的任何一个(No.4031:位置编码器方式定向停止位置, No.4077:定向停止位置偏移量),使定向位置恢复到拆卸前的状态。这样就不必担心在拆卸之前没做标记。

5 结束语

  通过上述几例可以看出,数控机床的参数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在机床出厂时已被设定为最佳值,通常不需要修改。但在运用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其进行更改、优化,从而弥补机械或电气设计方面的不足。当然,更改参数必须首先对该参数有详细的了解,看该参数的变更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受哪个参数的制约以及对其它参数有无影响,并做下记录,以便对不同参数所产生的结果进行对比,选择其中最佳者设定到对应的参数表中。在不知道参数的意义前最好不要修改参数,以免发生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