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译码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8-11-22):
大家看看这个译码是什么意思啊,谢谢了

网友A:
批次复位指令 T21如为ON则M80到M92十三个继电器全部复位

网友B:
根据C10中的数值是多少,将从M80开始的第几位的点置位。
C10=0时,M80 ON ; M81~M95 OFF;
C10=1时,M81 ON ; M80、M82~M95 OFF;
……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还认k4是c10 c11 c12 c13 的值呢,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C:
学习中~~~~~~~~~
请多看手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