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进行仿真?

楼主(2008-11-22):
想请教各位的是,假如我已经编了FX1S系列编程程序,已经编好了,现在我知道在在PLC编程软件中仿真,但我还是不明白该如何配合触摸屏仿真,假如我已经把程序编好了,我是先打开编程仿真还是先设计好触摸屏画面再仿真??我不知道该如何按部就班,请大家赐教详说,再好是告诉我操作顺序,先在这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启动触摸屏的仿真软件后,在GOT仿真软件的菜单 动作设置里面选择【GX Developer工程】选项下面选择--固定---选项,然后选择你的PLC的程序的路径就可以了。

网友B:
对有两种仿真,直接PLC仿真和PLC软件仿真。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