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译码指令什么意思?

楼主(2008-11-22):
看看这个译码指令是什么意思啊,望高人给解释下,谢谢了

网友A:
将C10的数译到M80--M96
C10的为0,M80就为1。C10为2,M82就为1。
C10的数超过K15就不准了。
K4表示C10占的位数,M80占2的4次方。
还请指教
下载积分:+1(yun342703002)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limiju)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啊,你的指点是我成功的捷径,感谢工控的所有好心的朋友啊

网友B:
M80--M96?是不是多了一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啊,你的指点是我成功的捷径,感谢工控的所有好心的朋友啊

楼主:
4楼的朋友心好细哦

网友D(2009-02-19):
一楼的应该是笔误:将C10的数译到M80--M96
M80-M95吧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