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2):
最近使用三菱编程软件,发现了个问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在某一行我要插入东西的时候,下图所示

发现怎么弄都会给我增加一行,我新建了一个程序就不是这样了,不会多出一行的。 下图所示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是我无意中改了什么设置吗?

网友A:
肯定是你喜欢乱插。

网友B:
在写入模式下单独按一下“插入键”

网友C:
三菱的编程软件有时候就是会出现毛病,比如会多半条线而无法删除,只能把整个软件关闭,再重新打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你喜欢乱插。

网友E:
注意F10和Alt+F10,挺好用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

這個問題就是你在寫入模式下單獨按了一次插入鍵造成的!

网友F: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最后只好重新安装了,

网友G:
GX-8.0突然无法使用.在工控人家园下载GX-852,安装后无法新建工程.又安装GX-8.30后,OK!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网友G:
GX-8.0突然无法使用.在"工控人家园"下载GX-8.52,安装后无法新建工程.又安装GX-8.30后,OK!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GX-8.0突然无法使用.在"工控人家园"下载GX-8.52,安装后无法新建工程.又安装GX-8.30后,OK!

安装的方法要正确

网友B:
可能是系統在作怪!

网友I:
请问,在进行数据监控时,显示的数据不对,(32位数据的高16位和低16位分别监控)是不是软件的缺陷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谢谢!学习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I:
请问,在进行数据监控时,显示的数据不对,(32位数据的高16位和低16位分别监控)是不是软件的缺陷呢。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是否设置错误,翻过很多资料和网页,仍无法解释,暂认为软件问题。

网友M:
一直用GPP都没问题,可能是顺手了,觉的还不错。

网友N(2009-02-19):
hehe,奇怪的问题

网友O:
软件是汉化版的吗

网友O:
就是那道红线吗

网友P:
没碰到过

网友Q:
软件的问题

网友R(2009-03-22):
重新下一个

网友S:
我给你详细解释一下吧!!!!
你两个图片! 第一张的图片那个方框是紫色的! 第二张是蓝色的方框!!!(找不同啊!呵呵)你那个红线我不知道怎么来的?是你自己画上的???!!!!
两个的区别和应用:
当在写入模式下,按下插入键(ins,键盘右上角)就变成了插入模式。这时候,原来的蓝色方框变成了紫色。
插入模式下,你写的软元件是不会覆盖原来的软元件的。
还有不懂的可以继续问问。
我也是新手!共同提高!觉得做工控的会机械会更好!!

网友T:
没问题的,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