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流动画怎么做

楼主(2008-11-22):
求助大家,用EVIEW或威伦触摸屏做像水流状的动画,要怎么做呢?

网友A:
用棒图做。

楼主:
我看了说明,用棒图不好做的,我的流程图的状态是:水要源源不断的向一个方向流动(前面移动了,后面还有跟进),而移动图形却做不到(因为移动图形只是一个图形向一个方向移动,后面没有跟进了)。
斑竹帮帮忙啊!谢谢你了!!

网友B:
可以使用指示灯的闪烁时间的先后顺序来模拟.

楼主:
好象也不好做吧!

网友C:
用多状态开关做啊,预先制作几个或者10几个在不同位置的流水画面然后在叠加在i起,然后在多状态开关设置里面选择周期递加

楼主:
可能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你这样做的效果是水不会源源不断往前流,你的效果只是水在原地动而以,就像火焰的效果。我的效果要是一滴滴水珠按一定的距离往前流动,源源不断!

网友C:
你试试就知道了肯定可以的你的流水和我的电机风叶在不停地转是一样的啊

楼主:
我懂你的意思的,电机风扇我也做过的,就是你说的方法。用多状态开关做水流我也试过的,但是这个看上去不是水向前流,而是像水往前一下往后一下,周期循环,于是我在这个向量图上包了一个矩形框,如果不仔细看,到真的像水向前流,其实质还是水往前一下往后一下,周期循环。

网友D:
希望这个文件能有所帮助
下载积分:+1(245503681)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lhwj) 感谢分享

网友E(2008-12-28):
TO 10楼:用什么软件打开

网友F:
明白怎么做了 去试试 呵呵

网友F:
11楼的文件用EVIEW 2.6.1解压后还是打不开,请问是什么品牌什么版本的 急!!!

楼主:
还是不能做啊

网友G:
下了,可是怎么打不开啊

网友H:
用EVIEW 2.7.4解压后就可以打开的

网友I:
初学中,谢谢大家的讨论,

网友J:
什么东东下来看看

网友K:
11楼发的 好像威纶通网站上有 我还是不会做

网友L:
那个转圈的小兔子怎么做的!我怎么不知道呀!我想做旋转的液体可以帮忙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L:
那个转圈的小兔子怎么做的!我怎么不知道呀!我想做旋转的液体可以帮忙吗!
小兔子是图库自带的 至于能转圈 你做多状态指示灯时选择它 用多状态设定控制其 就OK
旋转的液体 这个不会

网友M(2009-01-30):
高手在那儿

网友N:
初学中,谢谢大家

网友K:
请斑竹帮下忙 在顶下

网友O:
用高级语言

网友P(2009-05-03):
MT6000.8000,放几个文本“-”,然后选中流水即可实现,
MT5系列的我认为使用多状态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网友Q:
呵呵!做了个水管流水的,风叶的转动结合PLC控制状态显示就可以实现!火焰做起来可能就没有那么逼真了!用动画差不多可以实现!
下载积分:+1(lhwj) 感谢分享
主页:http//www.gdruich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