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2):
我是新手,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情况是这样的:我用的PLC是S7-200 CPU222的 ,编程软件是STEP 7 - MicroWIN V4.0。
我在电脑里编好程,然后用一根数据线跟PLC连接,是用PPI协议的,就是那个COM端口。然后把PLC装到机器上,开始现场调试,经过多次上载下载以后,突然通信失败,PLC跟电脑失去联系了。点“双击刷新”后提示  错误:通信超时。请栓察端口号、网络地址、波特率、和连接电览。  然后检察电览连接线是连着的,然后点那个PG/PC设置,都是默认的,但还是错误,无奈下御载软件再重装了一遍还是连接不上。最后只能换了一台电脑,连接就正常了。但是上载下载了几次又是连接不上了。跟上面写的过程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
到底要设置哪些东西。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A:
COM口损坏了,如果编程电缆不带光电隔离就已损坏通讯口。

楼主:
原来如此呀。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