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132KW能否用星三角启动

楼主(2008-11-23):
请叫个位高手,3台132KW的三相电机,380V,无负荷启动,用星三角启动可不可行,因为软启动和变频启动成本高,所以才用这种方法

网友A:
晕!这么大的电机,吓人!!

网友B:
可以啊,我以前那个厂里的160KW的风机也是星三角启动的呢

网友C:
可以的,只要变压器的容量足够大,完全可以的。人家还有直接启动的,因为负载很大,重载,所以只好直接启动,他的变压器容量很大的。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D:
不载负荷起动可以的,我们厂200KW的用自耦减压起动。都没问题。

网友E:
完全可以的,有很多设备的电机是185KW的,带负载启动,都用的是星三角启动。

网友F:
132KW,我们大量用.没问题.

网友G:
当然可以

网友H:
应该可以,只要变压器的容量够。如果要是带负载的话,可以考虑用自藕启动

网友I:
只要变压器的容量允许,完全可以的。我们做过160KW电机星三角启动,长期以来运行很好。

网友J:
我们一直用160KW的星三角启动,都5,6年了没问题的

网友K:
完全可以

网友L:
变压器的容量允许。可以使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M:
没问题,我这250KW都星三角启动

网友N:
三台电机最好分时启动,避免同时冲击电网
wuqiabin

网友O:
只要变压器的容量够,就没问题。如果要是带负载的话,可以考虑用自藕启动
!

网友F:
我们用软起,星三角,自藕..变频.都有.

网友P:
其实还是应该看一下电机离控制柜到底有多远,如果离得太远还是用软启动器、变频器的划算。到底也省了一条大电缆。

网友Q:
可以,只要变压器允许。
我们试过312KW用星三角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O:
只要变压器的容量够,就没问题。如果要是带负载的话,可以考虑用自藕启动
!

网友S:
变压器的容量满足的情况下是可以的. 我们厂有台250KW的进口电机也是用星三角起动.

网友T:
132KW,我们大量用.没问题我们厂有6台

网友U(2008-12-25):
能,,最好用9楼说的

网友V:
可以的 我门有一台132KW的电机 就是用星三角启动的 没问题的 不过切换的时候动静有点大

网友W:
可是可以,不过你的开关要配大一。

网友X:
电机的启动方式,主要考虑是对电网保护,只要电网能承受怎么启动都可以。看你的实际情况你计算一下,已经有一些朋友告诉你算发了。
学习是快乐的一件事!朋友是一生福!

网友Y:
哇,又长见识了。那么大电机

网友Z:
只要你的变压器和线同意直接启动应该都可以

网友AA:
可以,我厂混砂机转子150KW星三角启动。

网友AB:
昏啦 这么大

网友AC:
主要看负载需要的起动力距的大小,如起动力距小时,用星角减压起动,如需要起动力距比较大时,则要变压器自耦减压起动.另外,变压器容量也是考虑因素.

网友AC:
一般大于14KW电机都要降压起动,如果直接起动,变压器端电压下降严重,会影响其他用电设备.

网友AD:
我们这儿就有二台用的就是星角启动呢,没问题的

网友AE:
可以的,只要变压器的容量足够大,完全可以的。

网友AF:
长见识了,我们公司最大才几十KW的,厉害了

网友AG:
国产电力机车之最----9600KW

网友AH:
如果变压器容量大还可以,最好用自藕降压或软起动

网友AI:
有钱就来个BPQ,那样省事儿,没钱就来个丫-△.
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你的变压器必需足够大的容量,不然,就等着冒黑烟儿咯。

网友AJ:
肯定没问题 星角启动

网友AK:
最好加装个变频器还省电节能!!

网友AL:
我们厂交流220KW电机10台用的就是星-三角启动,关键前面变压器容量

网友AM:
没问题,只要电机额定功率小于等于变压器容量的百分之30就可以.

网友AN:
呵呵!那得看看你单位的变压器容量有多大,是否允许这样的起动电流所带来的压降!!

网友AO:
看下工厂里的变压器的容量大小,以及周边的设备有没有同时工作,如果对周边的设备影响不大,是可以用星—三角降压起动的 。

网友AP(2009-02-11):
冲击太大,对其他设备有影响

网友AQ:
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AP:
我装了好多台了,不过没试过直接启动的,用自藕的成本也不会很高啊

网友AR:
可以,刚开始用自耦减压起动,由于启动电流更大,我们改用星三角启动郊果更好!我们是250KW!

网友AS:
我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电机,学习了。

网友AT:
应该可以,只要变压器的容量够

网友AU:
这样好啊

网友AV:
可以启动

网友AW:
完全可以的,只要变压器的容量够。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AX:
      这是台 比较大的电机

网友AY:
功率是不小

网友AZ(2009-03-13):
关键取决于变压器容量,用自耦变压器的话至少要贵6000.00元

网友BA:
可以使用星三角启动;我们公司现在有好几台132kw电机使用此种方式启动,最好用自偶降压或软启动

网友BB:
可以的,我们现在做的一个项目就是160,132KW, 的星三角启动

网友BC:
可以的,没啥问题

网友BD:
没见过这么大的电机星三角启动的

网友BE:
我们这有两台空压机都是100KW的星三角启动,没什么影响,变压器是1600KW两台,不过现在只用了一台

网友BF:
已解答了!

网友BG(2009-04-17):
只要电源容量允许就可以

网友BH:
可以启动,但不能带重载。

网友BI:
400千瓦的冰水机启动也是星三角

网友BJ:
应该可以的

网友BK:
同意上面所有

网友BL:
这个问题是基本上没问题,出与成本及各方面来说本人建议用自藕变压器降压启动更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