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为什么不能切到下一个画面,每个画面右下角都用的是画面切换开关!

楼主(2008-11-23):
本人一菜鸟!向各位求助
我用三菱GT-Designer2编写了一个程序,输入F940GOT-LWD-E触摸屏。程序灌进去后,开机发现只能显示第一个画面,无法进入第二个画面(一共10个画面)。此屏里只有屏程序,没有PLC程序也没有与PLC联机。问:为什么不能切到下一个画面,每个画面右下角都用的是画面切换开关!

网友A:
有没有选择你要切到那个画面呀,

楼主:
有,但我找到原因了,所有靠角边的键全都不能切换,键往中间一点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