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点!

楼主(2008-11-23):
我下载的西门子SP6的编程软件怎么装不了?我下载了授权也装不了,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1、Step7 MircioWin V4 SP6在西门子官方网站免费提供了安装版,而你非要用补丁包来进行安装才会造成你现在的尴尬。
2、既然要用到补丁包安装,那么就该上网搜索一下安装方法,比如直接安装补丁这样的帖子是必看的,不过自从西门子开放了这个软件的安装版本后,就没有人用补丁包安装了~~
3、这个软件不需要授权~~
因为目前只有step7 Microwin V4才会有sp6的版本,其他的西门子软件都没有sp6版本,因此只能冒昧的回答一下~~
以上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

网友B:
目前只有step7 Microwin V4才会有sp6的版本,其他的西门子软件都没有sp6版本
QQ:26573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