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3):
请教张力带伺服控制,最好能提供程序样例.
张力这方面小弟刚学,请各位大虾帮忙!

网友A:
问题不清晰:
我按我做的的控制,给你说点.在两个驱动辊都安装编码器,(接近开关+多步码盘也行),设定时中断,比每100MS,读取高速计数器值,计算出驱动辊两个速 VD1 VD2.根据VD1 ,VD2 的差值,给一从驱动辊调节速度.注意点,如果是纸张或其它伸缩性强的物品,要做一个速度差值表,根据不同的速度,速度差不同,一般速度越快,速度差应越大,这样才能保持稳定的张力.

网友B(2009-01-02):
请教楼上的如果是纸机传动 线速度5 -50米每分钟的话 您所说的速度差大约是多少 能请教一下您的具体算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