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输入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8-11-24):
我们单位有台机器坏了,原来用的是一种微型PLC,它的输入是正电压,我现在要用三菱FX2N,可是它的输入要的是负电压,关键问题是原来机器上的"位移传感器"的输出是正电 压,怎么把它的输出变成负电压?(传感器没有型号)
我想用它输出的正电压控制一个光电偶和器来输出负电压,不知道行吗?各位老师有什么好办法吗?我这里先谢了!

楼主:
加继电器不行,因为它的响应频率不够,设备要求每分钟600以上的输入。我查了一下使用手册,用NPN型晶体管可以。

楼主:
各位老师: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A(2009-01-05):
用西门子呀,OK,

网友B:
正电压和负电压只是相对的说法,如是负电压输出,我认为把传感器的正极连接PLC的0V,负极连-24V不知道是不是可以!

网友C:
可以在输入端加一个光电偶合进行信号转换,因为光偶是电子元件,所以它的响应速度也是很快的

网友D:
很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