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PLC维修问题

楼主(2008-11-24):
PLC (FX2N-80MT)坏了,找人维修了,有无检测是否修好的方法?
谢谢大家!

网友A:
编个程序下载运行检测一下
wuqiabin

网友B:
自己编写个程序导进去 常闭输入对应输出 测试输入输出灯是否点亮 ,导入进去输出灯全部点亮,再用一根导线连接COM和x? 测试输入是否正常.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