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双线圈错误

楼主(2008-11-24):
三菱程序中,用工具中的程序检查,发现了好多的提示为“双线圈错误”,各位大侠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就像:——|X0|---------------(Y0)
-------|X1|--------------(Y0)
这样就是双线圈输出,因为PLC无法确认X0,X1到底哪个让Y0输出,从而引发逻辑上的混乱。
为了避免混乱,转换时会提出警告,当然如果用户思路相当清晰的话,可以无视该警告,编译选项中不检查双线圈即可。
可是就目前看来,会出现此错误的用户思路都是相当的混乱,因此建议修正程序啦~~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网友B:
如果使用CJ或子程序调用可以使用双线圈

楼主:
哦,这么回事啊!
谢谢大家的建议,再修改下程序了!

网友C:
呵呵 买本书看看就可以了杂
家园的视频资料面 有说到的! 可以去下载看看

网友D:
请问这个错误会影响到程序运行吗?如果不会,应该可以无视吧。

网友E:
只要不影响使用双线圈也没有问题。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网友F:
如果不是用子程序的话,双线圈程序中只有最后一个是有效的

网友G:
盡量不要用雙線圈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