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载的程序格式不对?

楼主(2008-11-24):
我用CX-Programmer5.0下载CQM1H-CPU21里的程序,USB-CN226连线,下载的程序格式为CXT、OPT,软件打不开,请帮助。

网友A:
这些格式CX-Programmer都是能读,要下载到PLC时的格式是:*.cxp,转换了再下就行。

楼主:
我是新手,请给说明一下怎么转换好吗?谢谢!

网友B:
修改一下文件的扩展名就好了,把*.CXT重新命名为*.CXP即可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A:
这样打开你的原文件
然后另存为......
保存格式为*.CXP
点击“保存”,剩下的一事你就可以解决了
下载积分:+5(yjp-gyl)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