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的AD模块的数据跳动厉害!求教如何解决!

楼主(2008-11-24):
我最近搞了个系统,里有一个变频是A700-200KW,可该变频一起动,我里面用FX2N的8AD及4AD和输出的4DA的模块的输入输出的模拟量跳动了很大!变频不起动就很稳定,经查是变频的干扰很厉害,可我分开不线及分开接地及加了隔离变压器及变频加了进线电抗器及直流电抗器也解决不了!AD及DA都加了小电容还是不能解决!请问版主有哪些高招解决问题!

网友A:
你要用隔离线号线呀
天大地大,何处是我家?

网友B:
楼上有道理。PLC加滤波器。
还有在程序里面取平均值,会减少波动吧。
帅得被人砍

网友C:
用电流信号

楼主:
我用的本来就是电流信号!也没有用!我隔离也加了!滤波器也加了!变频的出线也加了铁管了!
接地分开了!屏蔽线也分开接地的!就差拿一个全铜的外壳把电机罩住了!

网友D:
这个可是个难题…

网友D:
换个其他品牌的变频器试试

网友E:
向官网发贴三菱

网友F:
是高频干扰吗?

楼主:
是高频干扰!想不出好的办法解决!

网友G:


网友G:
1、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比如降到2KHZ,看距离远近。我以前也有过类似的问题,降低后有明显的改善;
2、还有,可以在PLC把采样时间加长。
通过上面的2个措施,应该可以解决,祝你成功!可以把程序和图纸发给我,帮你看看。

网友H:
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

网友I:
把变频器单放一个柜子,用控制线连接变频器
下载积分:+1(ykykkhor) 热心助人 正解

楼主:
呵呵!我把变频的载波频率降到了1KHZ了!平均采样改为20次!
我监测下来发现是数据寄存器里的数据在跳,所以是高频干扰呀!问了三菱他们说加滤波器!在大变频上!呵呵!也没有用呀!
小侯

网友J:
采样数多,变动还是很大那就只有每个数值差异很大

网友K(2010-12-27):
我现在也碰到这样问题

网友L:
高频干扰!想不出好的办法

网友M:
可以加个安全栅试试,类似隔离变送器。就是输入4-20MA的信号输出也是4-20MA的信号。线要用双绞屏蔽线,屏蔽层接地。

网友N:
真是个难题

网友O:
参考学习
原野

网友P(2011-05-19):
上两个月我也遇到过 西门子440 变频器的 加了电抗器 还把200的232模块给坏了,干扰一直没解决,后来换了国产的汇川,正弦,问题解决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楼主:
西门子的本身要工程型的变频才好!MM系列的就是垃圾!我后来用了深圳顺源的隔离器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