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32位数据监控问题

楼主(2008-11-24):
这个程序我分别监控D0和D1 。怎么D0=-32767,D1=0我试了很多,大于32767(二进制的15个1)的数,D0都为负数,D1都为0,这是为什么?望高手能给解答。

楼主:
这个问题我做了好多实验,都没有得出满意的结果。谁能指点一下。

楼主:
我试过了,只要低“字”的最高位不为1,显示就没问题。这个位就不应是符号位了呀。怎没人发表看法呢?

楼主:
站长: 您能给我一下看法吗?

网友A:
一个数据寄存器最大值是32767 若你再加肯定为负 假设传个-1到D0中去 那么实际D0中值应是32767加上32768减去1的值再加上1 由于32767+1等于-32768因此还需在加1

网友B:
低“字”的最高位32位监控时当然不是符号位,但你把它当成16位数来监控它就是符号位了,低“字”的最高位为1,当然它就是负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低“字”的最高位32位监控时当然不是符号位,但你把它当成16位数来监控它就是符号位了,低“字”的最高位为1,当然它就是负数了。
D1为0,是因为设置的数还不够大~~大于65535时就能看到D1的数值变化了。

网友B:
低“字”的最高位32位监控时当然不是符号位,但你把它当成16位数来监控它就是符号位了,低“字”的最高位为1,当然它就是负数了。
要超过16个1,也就是11111111111后高位数才开始显示数据,低位数就是负数了。

网友D:
我的监控没有负值,D0=32679

网友B:
小蜜蜂你没超过32767呀怎么会是负值

网友D:
哦,我知道了,刚才贴出来就知道不对了,可是和别人聊天,忘了改过来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