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通过pro-face 2000及3000的屏访问PLC

楼主(2008-11-24):
怎么才能通过pro-face 2000及3000的屏访问Q系列PLC,屏与plc是通过C24 连接的

网友A:
pro-face 2000的二端口功能只能对三菱PLC的编程口使用。

网友B:
今天測試了一下,通訊不上

网友A(2009-01-04):
pro-face 3000要一个软件,叫PassThrough.

网友C:
GP230-LG11,谁又这个编辑软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