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物料位置检测用什么传感器好?

楼主(2008-11-25):
如果检测料斗里物料的位置状态(即物料满了和物料少了的检测),最好用什么传感器,输出是开关量的。

网友A:
E+H电容料位仪

网友B:
电容式接近开关。

网友C:
光电传感就可以了
wuqiabin

网友D:
电容式接近开关,

网友E:
建议使用光电传感器。

网友F:
要看具体是什么物料
如果是石沙之类的,可以用阻旋式料位计
如果是液体类的,可以考虑用液位计
如果是布料之类的,可以考虑用光电传感器
…………

楼主:
是用在比较高温的设备上的,配料是化学物料来的。光电接近开关可能不行,因为现场粉尘好大

网友G:
不发表任何言论 听听看
观望此帖
用到直接找我。18506430299

网友H:
用电容式接近开关就行

网友I:
用电容式传感器吧

网友J:
一般料位计可以的,同时超声波的也可以

网友K:
用电容式接近开关也可以,不过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你说的物料是呈什么状态,有没灰尘,是固态还是液态 是不是在耐高温等

楼主:
是有灰尘的,物料为固态.是用在高温地方的

网友L:
用光纤传感器

楼主:
电容式接近开关是耐高温的吗?

网友M:
可选择的传感器太多了,电容式接近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距离距离精确的可采用激光传感器。

网友N:
我同意6楼的说法,用阻旋式的好。但不知道温度是不是太高

网友O:
光电传感器

网友P:
这样的东西很多,建议去看看KENGEN的传感器,不过一般价格较贵

网友Q:
如果是用来检测搅拌设备液位的话用电容式物位传感器
粉类用阻旋式或是光电式

网友R:
电容式接近开关

网友S:
6楼说的正确,你可以选用耐温型的阻旋式料位仪。叶片一般是不锈钢,你可以向厂家咨询。

楼主:
阻旋式料位仪价钱可能太贵了吧

网友T:
可以用阻旋式料位计,温度250度以内是没有问题的,价钱也不很贵主要看用什么品牌的。

网友U:
光电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V:
楼上的说了这么多,到实际现场用用就知怎么回事啦!像楼主说的这样的环境我遇到过,光电开关、超声波都用过,结果料位显示都不理想,要不是温度影响、要不是灰尘影响、还有是物料质的影响。一种传感器要满足这么多要求,难选啊!

网友W:
引用 楼主:
是用在比较高温的设备上的,配料是化学物料来的。光电接近开关可能不行,因为现场粉尘好大

用在高温设备上,又是化学物料,建议用音叉式料位计,无温度可用电容式接近开关之类.

网友X:
我比较赞成六楼    最好用料位显示仪  比较好点

网友Y:
听听看  观望此帖

网友Z:
药粉用电容式传感器最好的!

楼主:
电容式接近开关对塑料的灵敏度不是很好吧.还有它的探测距离比较短

网友AA(2008-12-30):
光电管,我用啦很多年啦
诚心诚意

网友AB:
引用 网友G:
不发表任何言论 听听看 观望此帖

网友AC:
E+H音叉物料计

网友AD:
用光纤加放大器喽

网友AE:
不知道楼主是固体物料还是液体物料。如果是高温高腐蚀液体物料,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找到一种可靠的测量传感器!

网友AF(2009-02-09):
E+H,或者UL
我们常用,很准确,注意安装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