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中的SF.T指令

楼主(2008-11-25):
OMRON PLC中的SFT指令数据输入的内容通断的长短与移位信号输入的内容有没有关系(是不是这样子的了,当数据输入接通每移位信号接通一次对应后面的内容就应为一次:问题是数据输入接通的长短与每执行一次移位信号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是怎么样的啊!)谢谢指导!!!!!!!

网友A:
不知道我有没有看懂你的问题.
你是想问SFT触发信号要ON多长时间吗?
如果一直ON的话,PLC每扫描一个周期,SFT就移动一次.
所以一般触发信号会是一个由每个扫描周期而产生的.这个指令早期@系列的PLC经常用,而现在多用STEP替换.附件是一段SFT程序,你可以模拟运行看看.

楼主:
请看附件里!我的意思是触发信号接通的时间长短不一样时,比如:接通20S和接通40S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