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双线圈错误

楼主(2008-11-25):
在工作中某些问题
比如洗车机程序问题
在洗车的过程中,好多的动作是间断的,满足不同的条件都会启动同样的动作,自己编写的程序怎么也避免不了双线圈的错误。
在此想分享下各位高手是如何避免这样的问题的经验!

网友A:
用OR条件来触发要输出的点就可以了啊;或者就用置位/复位,或者KEEP指令都可以啊

网友B:
所有输出条件并联后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C:
中间加中间继电器,然后再把中间继电器并联,再去驱动输出,这样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D:
楼主能否把该程序上传啊?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中间加中间继电器,然后再把中间继电器并联,再去驱动输出,这样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试试这个办法。

网友F:
你用中继M并联输出就可以了!大老你多看看书啊!

网友G:
用子程序编程,把有可能要用到双线圈的放在子程序里面,只要你设置好子程序的调用条件,可以在程序中实现多线圈输出

网友H:
多看看書。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I:
楼主能否把该程序上传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J:
每次输出只用M,最后,各个M共同驱动所输出的Y

网友K:
试试步进编程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C:
中间加中间继电器,然后再把中间继电器并联,再去驱动输出,这样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M:
置位 复位 最简单

网友N:
可以用自保持回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