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LC连线烧掉了,可以修复吗?

楼主(2008-11-25):
各位前辈,我在实际连线操作时,不小心把220伏的电搭到24伏上了,导致把PLC接口处都冒烟了,后来我把连线拿到别的机器上还是连不上,我怀疑是不是PLC连线也一起坏掉了啊,请问各位前辈还能不能修复啊?

网友A:
能修复的

网友B:
什麼系列的?

网友C:
能否修复要看具体的损坏严重程度等情况的。

网友D:
什么型号的啊

楼主:
是FX系列的USB接口的。如何修复啊?
我看到
SP490EE
0747L
的两个集成块爆掉了。
不知道其他的还有没有坏的,

网友E:
重新买个新的吧。本人感觉修复不值得。

网友F:
再买一条串口型的SC-09吧,价格便宜,如果电脑没有串口,就再买一条USB转RS232的线。
原来的线要修可能没什么价值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重新买个新的吧。本人感觉修复不值得。
顶

网友H:
下次小心啊,PLC很贵的
有可能PLC的通讯板,CPU板和通讯线都坏了
PLC需要送修,通讯线就算了,再买一根

网友I:
做工控的人可不能粗心啊!这次烧了一根电缆是小事,下次如果烧坏了PLC,或是程序不完善,运行时出了设备事故,可是要机毁人完的啊!千万要细心细心再细心!

网友J:
估计是修不好了!还不如去买个新的!

网友K:
站长说的对!!

网友L:
买新的吧,新的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wuqiabin

网友M:
通讯线就算了,再买一根

网友N:
换一个吧,便宜的

网友O:
就是
买比修划算多了

网友P(2008-12-25):
坏的厉害。直接买新的

网友Q:
24V的PLC不带开关电源,有可能CPU板也坏了,里面CMOS芯片首当其冲

网友R:
plc很贵的,应该修理,连线就没必要修了

网友S(2009-02-11):
修起来很麻烦吧,再说你还得有个备用的吧
要不送修的时候生产怎么办?

网友T:
先换一根通讯线再试一下能否通讯上,然后再确定plc是否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