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么实现断电保持功能

楼主(2008-11-25):
如遇突然断电,在恢复供电后,设备接着断点前的状态接续运行。这个怎么实现?有大吓解答吗?

网友A:
利用内部断电保持继电器

楼主:
没用过,我试试看,现在还不会用

网友B:
可以间接使用断电保持,利用M8000将数据传送至断电保持寄存器

网友C:
可以利用PLC内部保持型继电器和保持型寄存器, 重新上电后恢复先前的状态!

网友D:
对,用断电保持继电器

网友E:
PLC中有专用于断电保持的特殊继电器,你可以用它来帮你解决啊
人与自然

网友F:
S断电保持
继电器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G:
用BMOV指令
台湾永宏plc

网友H:
断电保持继电器啊
销售永宏plc,威纶,奥堤司人机,变频伺服电机,文本显示器等 自动化项目设计开发,飞剪,制袋,印花机,注塑伺服节能改造。技术交流QQ1075151737

网友I:
这个问题不会拿来问了吧

GOOD LUCK

网友J:
一些设定的参数都是用保持的数据寄存器来存储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PLC怎么实现断电保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