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点迷津

楼主(2008-11-25):
昨天我去现场维修,FX2N-64MR的前62步程序不显示,只显示后面的,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是不是软件没有用对,gx超出一定得长度的程序是显示不出来的,只是显示黄色。

网友B:
本人也常遇到过,不过没关系,不影响运行,个人觉得这一部分为NOP空指令造成。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人也常遇到过,不过没关系,不影响运行,个人觉得这一部分为NOP空指令造成。
看起來像這種情況!

网友D:
没碰见过,学习一下

网友E:
用指令表查看有NOP没有

网友F:
有一次遇见前面一段程序可以显示出来,后面一段显示不出来,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G:
我也不知道,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H:
是不是还有其他子程序!
用到直接找我。18506430299

网友I:
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J:
编程软件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