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馈

楼主(2008-11-25):
步进和伺服最大的区别就是步进没有反馈!能不能说的更通俗直白一点!谢谢!

网友A:
伺服电机自带有编码器 如果你让他走100个毫米 他如果在中间受干扰少走了它会通过反馈来进行补偿还是会走100个毫米 但步进不会
还有伺服的电机特性比步进好多了
步进的几个缺点 1 低频的时候转矩会很低 ,启动的时间要比较麻烦点
2 容易产生失步,有时候你脉冲发过去但它未必会走
3 精度不会很高,分辨率不会很高(而伺服可以很高,三菱J3系列的可以达到18线 也就是262144 )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网友B:
一楼说的很透彻